程序开发中typedef的用法探讨

楼主(2017-11-24):
  这个关于typedef的,在很多程序中都见程序猿使用的,这个怎么使用?为什么这样用?有什么好处的?这个些问题的需要我们都整明白的。。。
不多说的,我结合我搜到的一些只言片语的跟大家一块的探讨下的。

楼主:
typedef 声明,简称 typedef,为现有类型创建一个新的名字。比如人们常常使用 typedef 来编写更美观和可读的代码。所谓美观,意指 typedef 能隐藏笨拙的语法构造以及平台相关的数据类型,从而增强可移植性和以及未来的可维护性。
在编程中使用typedef目的一般有两个,一个是给变量一个易记且意义明确的新名字,另一个是简化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型声明。

typedef的使用方法如下:

typedef existing_type new_type_name ;
注意:typedef 并不创建新的类型。它仅仅为现有类型添加一个同义字。

楼主:
typedef的最简单使用
typedef int siz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
第一个声明定义了一个char的同义词,名字为C,你可以在任何需要int的上下文使用size。
第二个声明定义了一个unsigned int的同义词,名字为WORD,你可以在任何需要int的上下文使用WORD。

楼主:
typedef和数组,指针
我们可以不用象下面这样重复定义有 81 个字符元素的数组:

char line[81];
char text[81];
定义一个 typedef,每当要用到相同类型和大小的数组时,可以这样:

typedef char Line[81];
Line text, secondline;

楼主:
同样,可以象下面这样隐藏指针语法:

typedef char * pstr;
pstr str = "abc";
int mystrcmp(pstr, pstr);

这个还是比较少见使用的哈

楼主:
typedef和函数
函数指针一般用于回调,例如信号处理,libcurl等会应用到回调。回调是比较常用的技术,而回调就要涉及函数指针。
当我们的程序中有以下函数:

void printHello(int i);
然后我们要定义一个函数指针,指向printHello,并且调用这个方法,代码如下:

void (*pFunc)(int);
pFunc = &printHello;
(*pFunc)(110);
其中void (*pFunc)(int)是声明一个函数指针,指向返回值是void,调用参数是(int)的函数,变量名是pFunc,pFunc就是函数指针了,以前是函数指针的简单用法。
大家可以看到,声明一个函数指针是比较复杂的,尤其是当你要在多处地方声明同一个类型的函数指针变量,代码更加复杂,所以有下面简化的做法:

typedef void (*PrintHelloHandle)(int);
使用代码如下:

PrintHelloHandle pFunc;
pFunc = &printHello;
(*pFunc)(110);
以后其他地方的程序需要声明类似的函数指针,只需要下面代码:

PrintHelloHandle pFuncOther;

楼主:
const char *p1 = string 意思是说一个指向const char类型的指针。。
p1指针是一个变量。他可以指向任意的char对象。就算不是const定义的char也可以,p1可以指向不同的char对象,因为他是一个变量。但他无论是指向const char对象还是char对象。都不能改变其指向对象的值。就是说上例子p1不能对string做修改。只能读取string的值。

typedef char *pStr
const pStr p2 = string 这里是typedef和指针共用时的坑爹指出。
const pStr p2 = string
pStr const p2 = string
char* const p2 = string 上面3个语句是一个意思。
就是说p2是一个指向非const、char类型的对象的const指针。p2初始化之后就不能够指向第二个对象。但p2可以对string的值进行修改。。

网友A:
这个很好用,替换

网友B:
typedef的用法要跟宏的使用区分开的

网友C:
这个很好用的

网友C:
谁用谁知道

网友D:
typedef 能隐藏笨拙的语法构造以及平台相关的数据类型,从而增强可移植性和以及未来的可维护性。

网友E(2018-07-16):
我自己很少使用

网友F:
typedef 声明,简称 typedef,为现有类型创建一个新的名字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typedef的最简单使用
typedef int siz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
这一个在程序开发中应用非常广泛的

网友H:
在编程中使用typedef目的一般有两个,一个是给变量一个易记且意义明确的新名字,另一个是简化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型声明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typedef的最简单使用
typedef int siz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
这两种设计的参考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