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开发中带参数的宏定义与探讨

楼主(2017-11-24):
C语言允许宏带有参数。在宏定义中的参数称为形式参数,在宏调用中的参数称为实际参数,这点和函数有些类似。

对带参数的宏,在调用中,不仅要宏展开,而且要用实参去代换形参。

带参宏定义的一般形式为:
#define 宏名(形参列表) 字符串

楼主:
在字符串中含有各个形参。

带参宏调用的一般形式为:
宏名(实参列表);
例如:
#define M(y) y*y+3*y  //宏定义
// Code
k=M(5);  //宏调用
在宏调用时,用实参5去代替形参y,经预处理宏展开后的语句为k=5*5+3*5

楼主:
对带参宏定义的说明

1) 带参宏定义中,形参之间可以出现空格,但是宏名和形参列表之间不能有空格出现。例如把:
#define MAX(a,b) (a>b)?a:b
写为:
#define MAX  (a,b)  (a>b)?a:b
将被认为是无参宏定义,宏名MAX代表字符串(a,b) (a>b)?a:b。宏展开时,宏调用语句:
max=MAX(x,y);
将变为:
max=(a,b)(a>b)?a:b(x,y);
这显然是错误的。

楼主:
2) 在带参宏定义中,不会为形式参数分配内存,因此不必指明数据类型。而在宏调用中,实参包含了具体的数据,要用它们去代换形参,因此必须指明数据类型。

这一点和函数是不同的:在函数中,形参和实参是两个不同的变量,都有自己的作用域,调用时要把实参的值传递给形参;而在带参数的宏中,只是符号的替换,不存在值传递的问题。

楼主:
3) 在宏定义中,字符串内的形参通常要用括号括起来以避免出错。例如上面的宏定义中 (y)*(y) 表达式的 y 都用括号括起来,因此结果是正确的。如果去掉括号,把程序改为以下形式: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SQ(y) y*y
int main(){
    int a, sq;
    printf("input a number: ");
    scanf("%d", &a);
    sq = SQ(a+1);
    printf("sq=%d\n", sq);
    return 0;
}
运行结果为:
input a number: 9
sq=19
同样输入9,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。问题在哪里呢?这是由于替换只作符号替换而不作其它处理而造成的。宏替换后将得到以下语句:
sq=a+1*a+1;
由于a为9故sq的值为19。这显然与题意相违,因此参数两边的括号是不能少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带参宏定义的说明

1) 带参宏定义中,形参之间可以出现空格,但是宏名和形参列表之间不能有空格出现。例 ...

这个注意括号的使用的

网友B:
在带参数的宏中,只是符号的替换,不存在值传递的问题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对带参宏定义的说明

1) 带参宏定义中,形参之间可以出现空格,但是宏名和形参列表之间不能有空格出现。例 ...

这个哪里有问题?

网友D:
#define 指令----带参数的宏】

网友E:
程序可能会稍微快些

网友F:
无法用一个指针来指向一个宏

网友G:
带参宏定义的一般形式为:
#define 宏名(形参列表) 字符串
在字符串中含有各个形参。

网友H:
在带参宏定义中,不会为形式参数分配内存

网友I:
在宏调用中,实参包含了具体的数据,要用它们去代换形参,因此必须指明数据类型。

网友J:
在带参数的宏中,只是符号的替换,不存在值传递的问题。

【示例】输入 n,输出 (n+1)^2 的值。

网友K:
可变参数表还是只能应用在真正的函数中,不能使用在宏中。

网友K:
带参数的宏和函数很相似

网友L:
宏展开仅仅是字符串的替换,不会对表达式进行计算

网友G:
带参宏调用的一般形式为:
宏名(实参列表);

网友F:
宏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计算它的参数。

网友E:
宏会更“通用”。与函数的参数不同,宏的参数没有类型。

网友D:
如果有空格,预处理会认为是在定义一个简单的宏,其中(x1,x2,……,xn)是替换列表的一部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对带参宏定义的说明

1) 带参宏定义中,形参之间可以出现空格,但是宏名和形参列表之间不能有空格出现。例 ...

正常不都是直接定义的吗?

网友L:
宏在编译之前就被处理掉了,它没有机会参与编译,也不会占用内存。

网友K:
跟着学习一下宏定义。

网友K:
宏定义省了很多的编写的复杂度。

网友J:
调用时要把实参的值传递给形参

网友I:
在函数中,形参和实参是两个不同的变量

网友H:
不必指明数据类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