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
关于 STM32RS485

楼主:
如何利用 STM32 的串口实现 485 通信

楼主(2017-11-24):
485  简介
485(一般称作 RS485/EIA-485)是隶属于 OSI 模型物理层的电气特性规定为 2 线,半双工,多点通信的标准。它的电气特性和 RS-232 大不一样。用缆线两端的电压差值来表示传递信号。RS485 仅仅规定了接受端和发送端的电气特性。它没有规定或推荐任何数据协议。

楼主:
RS485 的特点包括:
1) 接口电平低,不易损坏芯片。RS485 的电气特性:逻辑“ 1”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+(2~6)V表示;逻辑“ 0”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-(2~6)V 表示。接口信号电平比 RS232降低了,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,且该电平与 TTL 电平兼容,可方便与 TTL 电路连接。
2) 传输速率高。 10 米时, 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可达 35Mbps,在 1200m 时,传输速度可达 100Kbps。
3) 抗干扰能力强。 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,抗共模干扰能力增强,即抗噪声干扰性好。
4) 传输距离远, 支持节点多。 RS485 总线最长可以传输 1200m 以上(速率≤100Kbps)一般最大支持 32 个节点,如果使用特制的 485 芯片,可以达到 128 个或者 256个节点,最大的可以支持到 400 个节点

楼主:
电路设计 见图1

网友A:
楼主自问自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