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干货 分享关于新唐常见使用问答(ISD9160 N76E003/616 NUC029)...

楼主(2017-11-25):
1. IDE工具KEIL有哪些版本?
MDK-ARMC51、C166、C251几种版本,我们会用到MDK-ARMISD9160),C51N76E003)。版本不对,编译时会有错误,有开发人员没有安装对应的KEIL版本导致出错。

2. KEILNu-Link_Keil_Driver会正确安装吗?
开发人员要会安装,如有需要还要会**,不**编译会有错误。Nu-Link Keil驱动最好和ICP工具版本一致。

3. KEIL debug工具用过吗?用过哪些及用来做过什么?
我们主要使用NU-LINK调试及下载。

(1) 目标板连上NU-LINK,打开ICP软件,选择对应的芯片;

(2) 连接 成功后会识别到芯片,选项LDROM存放引导程序,一般不会用到。APROM
存放应用程序,常用。数据FLASH一般存放语音命令词库文件,外部FLASH存放语音播报文件。外部FLASH常用大端序烧写。

(3) 配置位设定好数据FLASH的基地址及安全加密选项,LDROM不用可以不选。
(4) 编程选项根据需要烧写的文件勾选,点击开始等待完成。

5. ICP项目使用方法。
我们帮客户做方案,有时会直接在ICP软件导出一个xx.icp文件,客户直接导入后点击开始就可以烧录,省去客户很多麻烦。但是需要注意,ICP工具的版本需要一致,偶尔会有外部flash文件加载不成功的情况,需要单独导入外部flash烧录。

6. NU-LINK固件版本不一致提示升级。
如连接ICP软件或KEIL调试下载提示固件升级,是由于内部版本和当前程序的版本不一致导致,可以按照提示升级。也可以安装同一版本的KEIL驱动和ICP软件,NU-LINK不再提示升级。

7. MCUUART常见配置有哪些?
波特率,数据校验停止位,中断,引脚初始化配置等。

8. 举例说明PWM的用法。

PWM主要设置频率、周期及占空比,用于驱动LED,马达等。PWM驱动LED时注意占空比0100的情况。

9. GPIO的主要模式有哪些?

输入、输出,准双向,开漏。相关设置都有对应函数可以直接用。
10.
语音识别的准确率有多高?---ISD9160 语音识别方案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170580-1-1.htm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升级ISD912XX产品资料待补充。。。)
识别率跟使用环境和使用的人有关,建议在环境噪音60db以下使用,距离3-5米内,命令词识别率90%以上。

11. 为什么要添加唤醒词?
如果命令词超过3个,要求添加唤醒词是必要的,可以有效防止误识别的发生。即使是云端语音识别也需要有唤醒。唤醒时间建议设置5-10s内,目前唤醒时间的处理有两种方式,一种是唤醒时间内识别到命令词后处理完进入休眠;另一种是唤醒时间内识别到命令词,唤醒时间延续直至没有识别到命令词。不同的客户需求可以酌情选择。

12. 命令词的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?
根据9160FLASHRAM资源,建议命令词不超过20个,命令词3-4个字识别最佳。如果命令词在10个以下还可以对唤醒词进行优化,添加一些garbage word(垃圾词)进行吸收,防止误识别。命令词选择时可以在讯飞或者百度输入法测试识别效果。

网友A:
配置字如果能在程序里设置就爽了。

网友B:
谢谢分享!
同时,请教一下“PWM驱动LED时注意占空比0和100的情况。” ---  占空比= 0 或100 有哪些注意点? 按正常理解,不是端口一直都是0 或1 吗?

楼主:
补充更新:
13.ICP Programming Tool 中“对脱机模式数据加密”和配置位的“安全加密”有什么区别?
(1)“对脱机模式数据加密”是对写入脱机 flash 的文件进行加密,当使用者提供 Nu-Link 或 Nu-LinkPro 给他人烧录时可以防 止文件被读出。
(2)配置位的“安全加密”是保护烧写的目标芯片,防止被他人读取芯片中的烧写的资料。
(3)完整的脱机烧写应同时使能“对脱机模式数据加密”和“安全加密”

14.Nu-Link 内部固件升级失败了,导致其不能使用,遇到这种情况时如何处理?
可以用另外一个正常的 Nu link 对坏掉的重新编程,将下面目录下的 bin 文件烧录到坏掉的 Nu link:
“D:\Program Files\Nuvoton Tools\ICPTool\Nu_Link

15.N76E003 如何解锁保护寄存器?

EA=0;TA=0xAA;TA=0x55;

16.N76E003 没有上拉电阻,如何让 IO 口产生边沿中断?
将 IO 设置为准双向模式并输出高电平

17.N76E003 外部中断与管脚中断有何区别?
外部中断只能配置一个 GPIO 口,管脚中断可以配置一个端口的所有 GPIO 口;外部中断只支持低电平和下降 沿触发,管脚中断支持低电平、高电平、下降沿、上升沿触发。

未完待续。。。。

专为技术人员而生,仅限工程开发人员入智能硬件技术交流群:647268561

网友C(2018-02-24):
引用 楼主:
补充更新:
13.ICP Programming Tool 中“对脱机模式数据加密”和配置位的“安全加密”有什么区别?
(1)“ ...

这个资料真的不错呀

网友D:
怎样设置管脚中断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资料真的不错呀

网友E:
常见问题,搞不懂却很头疼。

网友F(2018-08-28):
有需要91260语音识别模组的请加Q4987277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