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NV32F100x 开发板校准说明

楼主(2017-11-25):
用户批量使用 NV32F100x 系列, 建议时钟主频在 40M 以内。使用内部时钟模式 FEI 为出厂的校准频率, 当前出厂裸片为 40M, 若需要出厂为 24M 请在发货前提前标明。 现给出开发板(板载 10M 晶振) 内部时钟校准至 40M 的样例将文件夹中 trim40m.bin/trim40m.axf 下载到开发板中运行一次校准程序。

楼主:
一、 对于 trim40m.axf
1, 将该文件从当前文件夹, 拷贝到任意一个工程路径下的 output 文件夹中(MDK环境下)

楼主:
2.在工程设置窗口 Output 目录下, 作如下操作

楼主:
3.点击 download 下载
工程效果: 使用开发板下载该工程, 运行一次则开发板上三个 LED 同时点亮, 且串口打印“THE TEST IS PASS” 。 则校准成功。

楼主:
二、 对于 trim40m.bin
依据目录中 NV32_download 文件夹里的 ReadMe.txt 进行操作。注: 以上操作只需选择一种运行一次即可。

楼主:
关于选择 40M 主频在工程中的配置:
在 NV32_config.h 中
1.注释 TRIM_IRC
2.定义使用 FEI 模式, 即#define USE_FEI, 注释掉相关其他模式
3.#if defined(USE_FEI)
define BUS_CLK_HZ 40000000L//此处修改为 40M

楼主:
trim40m.bin和trim40m.axf下载

网友A:
谢谢分享,还要校准啊

网友B:
内部晶振达到40M,确实是不简单的。M0最大的主频是多少M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