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n532的iic通信看不动,麻烦来看看

楼主(2017-11-25):
资料就是这么多,看不懂应该什么时候去读取状态字节?还有pn532回复的时候我怎么获取?应该不是用读命令吧?是不是等待状态字节后自己去读sda?

网友A:
向532发送数据后就要读取状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向532发送数据后就要读取状态

读状态是直接读sda管脚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读状态是直接读sda管脚吗?

主机通过IIC总线 读取器件的状态字节

不只是 判断SDA 管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机通过IIC总线 读取器件的状态字节

不只是 判断SDA 管脚

通过发送命令读取?但是不是说发送一次命令就要查看状态字节吗?上一次的都还没查看,这次又发送命令?

网友A:
这个需要仔细阅读芯片手册,我没有这个芯片手册

或者咨询芯片的厂商的FA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