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求助这是哪个厂商的芯片?用在被动均衡控制上的

楼主(2017-11-25):
作用是被动均衡控制芯片 ,丝印写的AB3AK608,有个厂商图标但是我不认识,有人认识吗?

网友A:
菱形中间一个坑?
不认识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两个L?
没映像。。。。

网友B:
被动均衡控制芯片没有用过

网友C:
一般没人认识

网友D:
莫非是双MOS?

网友E:
这个没什么 可以替代呀

网友F:
MAA05A具体你去看看是不是sc70封装的?

网友G:
台湾宏康的 锂电管理IC 型号应该是HY2212-BB3A (后面这个AB3A BB3A的啥 看下他家的规格书 反正很多相似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台湾宏康的 锂电管理IC 型号应该是HY2212-BB3A (后面这个AB3A BB3A的啥 看下他家的规格书 反正很多相似的) ...

非常感谢,确实是台湾宏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