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405关于ADC+DMA,采集正弦波,每次采集的幅值变化太大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25):
请教各位大神,
小弟直接将信号发生器输出接到开发板上,
采用ADC+DMA的方式,DMA为普通模式,采集1024个点.
当采样时间为 56cycles
对信号发生器的10khz,500mv,偏置2vdc的正弦信号进行采样,结果如下图:
当采样时间为 28cycles
对信号发生器的10khz,500mv,偏置2vdc的正弦信号进行采样,结果如下图:
来一个更明显的,直接用480cycles,采集512点:
不太理解的是,
1、每重新采集1024个点或512点,再重新开始采集的时候,幅度跳动为何那么大?
2、采样时间设置的不同,当设置越大时,每两次采集的时候,幅度差更大,如图3。
3、为什么为有采不到,即为0的情况?
C:/Users/Administrator/AppData/Local/YNote/data/wangminnuc@126.com/8693cfcc274947f2bb91d8ef74f354a5/clipboard.png

网友A:
用的什么软件采集的图像?

楼主:
我是直接采回来数据,把Matlab作图分析的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软件采集的图像?

我是直接采回来数据,把Matlab作图分析的、、

网友B:
应该你程序问题。每次采样完你处理数据的任务和采样不是并行的,造成采样间隔时间过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应该你程序问题。每次采样完你处理数据的任务和采样不是并行的,造成采样间隔时间过长。 ...

我是每次传输1024点后,打印出来,再重新采集下一组数据、、而且,采集DMA正常的模式,传输完一次,得重新配置才能重新开始采集和传输、

网友B:
你这个波形密集的地方就是10KHZ信号,波形的是基准或信号源波形,应是50HZ的电源波动。28CYCLE+14cycle的ADC采样时间,在ADC时钟1M是最大是340K,对10K来说刚能识别出波形,更大的采样保持时间应该是不合适的。你可以提高ADC的时钟到最大,采样保持时间7.5就已经很足够了。波动必须处理好信号源或基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