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精确波特率

楼主(2017-11-25):
STM8S005C6 做精确波特率好做不? 要多大晶振?
可能有三种波特率:

网友A:
14.7456M?

网友B:
都是有个精度的,手册上好像有个表格吧,对应波特率和晶振的精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都是有个精度的,手册上好像有个表格吧,对应波特率和晶振的精度。

楼主:
STM8用这个晶振可以吗?误差=0%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STM8用这个晶振可以吗?误差=0%?

不会存在0%的存在,电子界永远不会存在。

网友D:
如果只有一两个产品,你可以人工去调整一下分频的细节,也可以做得很准,如果量产,这样做就不行。一般情况下,115200这个波特率都没有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TM8用这个晶振可以吗?误差=0%?

用这个晶振,那个表里的误差都是0

网友A:
但是晶体本身还是有误差的,所以实际误差不可能是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这个晶振,那个表里的误差都是0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会存在0%的存在,电子界永远不会存在。

何止,物理界,全世界都不存在..

楼主:
空间有点不够了,1%的量产校准,能实现不?

网友E:
自适应波特率多好!

网友D:
高级的玩意都不好使

网友F:
在其他单片机上,对波特率有精度要求的,一般都用11.0592和22.1184,很好买。
楼上提到的晶振的误差,一般都是几个到几十个ppm,对比那些分频不准产生的百分之零点几的误差,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
网友G:
都不会100%精确,只是无限接近

网友H:
晶体本身都是有误差的,尝试用有源晶振

网友I:
我们就是STM8内部的HSI,115200bps 还没有遇到过通信问题,我们数据量少,误差完全可以忽略;只有连续数据量大才有可能存在累积误差

网友B:
在误差范围内,就可以接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们就是STM8内部的HSI,115200bps 还没有遇到过通信问题,我们数据量少,误差完全可以忽略;只有连续数据 ...

115200的你发送多少数据没有问题?
我用9600 发60bytes以内没有问题,115200没试过

网友J:
115200 我写过和PC通信,,,写几M都没发现明显错误?(数据,命令传输会有间隔时间)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