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新手入门] 在四旋翼的PID调节上有很多问题,望指点

楼主(2017-11-25):
在调节四旋翼PID的过程中,发现调节平衡时有很大的延迟,只是在调节P的过程中,当比例系数设置小一点的时候,四旋翼完全没有平衡自调节的过程。
以下是主程序,望各位大神指导: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point.h"
#include "timer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math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mpu6050.h"

float P_PR=1.280;
float I_PR=0;
float D_PR=0;

float P_Y=0;
float I_Y=0;
float D_Y=0;

float image_roll=0;
float image_pitch=0;
float image_yaw=0;

float err_now_roll=0;
float err_last_roll=0;
float err_before_roll=0;

float err_now_pitch=0;
float err_last_pitch=0;
float err_before_pitch=0;

float err_now_yaw=0;
float err_last_yaw=0;
float err_before_yaw=0;

float increment_angle_r=0;
float increment_angle_p=0;
float increment_angle_y=0;

float PID_R(float angel)
{
        image_roll=angel;
        err_now_roll=image_roll-Roll;
        increment_angle_r=P_PR*(err_now_roll-err_last_roll)+I_PR*err_now_roll+D_PR*(err_now_roll-2*err_last_roll+err_before_roll);
  Roll+=increment_angle_r;
        err_before_roll=err_last_roll;
        err_last_roll=err_now_roll;
        return Roll;
}
float PID_P(float angel)
{
//        Pitch=Pitch+3;  //°2×°?ó2?
        image_pitch=angel;
        err_now_pitch=image_pitch-Pitch;
        increment_angle_p=P_PR*(err_now_pitch-err_last_pitch)+I_PR*err_now_pitch+D_PR*(err_now_pitch-2*err_last_pitch+err_before_pitch);
  Pitch+=increment_angle_p;
        err_before_pitch=err_last_pitch;
        err_last_pitch=err_now_pitch;
        return Pitch;
}
float PID_Y(float angel)
{
        image_yaw=angel;
        err_now_yaw=image_yaw-Yaw;
        increment_angle_y=P_Y*(err_now_yaw-err_last_yaw)+I_Y*err_now_yaw+D_Y*(err_now_yaw-2*err_last_yaw+err_before_yaw);
  Yaw+=increment_angle_y;
        err_before_yaw=err_last_yaw;
        err_last_yaw=err_now_yaw;
        return Yaw;
}                   //pid

float pid_m1=0,pid_m2=0,pid_m3=0,pid_m4=0;

void Tim2_Init(void);  //???2?????,????pwm
void TIM1_Int_Init(u16 arr,u16 psc);
void TIM3_Cap_Init(u16 arr,u16 psc);
extern u8  TIM4CH1_CAPTURE_STA;                //ê?è?2???×′ì?
extern u16        TIM4CH1_CAPTURE_VAL;        //ê?è?2????μ

float m1=0,m2=0,m3=0,m4=0,c=0,x=0; //pwm?????
  u32 D=0,D1=0,RD=0,s=0;
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delay_init();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MPU6050_Init();
        SystemInit(); //?????
  POINT_Init();
        Tim2_Init(); //??????2
        TIM1_Int_Init(100,7199);
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       //éè??NVIC?D??·?×é2:2???à??ó??è??£?2???ìó|ó??è??
        TIM3_Cap_Init(0XFFFF,72-1);        //ò?1Mhzμ??μ?ê??êy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PU6050_Pose(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f  %f  %f\n",Roll,Pitch,Yaw);
                if(TIM4CH1_CAPTURE_STA&0X80)//3é1|2???μ?á?ò?′?é?éy??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=TIM4CH1_CAPTURE_STA&0X3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*=65536;//ò?3?ê±??×üo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+=TIM4CH1_CAPTURE_VAL;//μ?μ?×üμ???μ???ê±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4CH1_CAPTURE_STA=0;//?a????ò?′?2??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1=0.0005*D*34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D>D1&&RD-D1<2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=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D<D1&&D1-RD<2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D=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\n",RD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PID_R(0);
                PID_P(0);
                PID_Y(0);
                m1=1000;
                m3=1000;

                pid_m1=m1+Pitch;
                pid_m2=m2+Roll-Yaw;
                pid_m3=m3-Pitch;
                pid_m4=m4-Roll-Yaw;
        TIM_SetCompare1(TIM2,pid_m1);
  TIM_SetCompare2(TIM2,0);
        TIM_SetCompare3(TIM2,pid_m3);
  TIM_SetCompare4(TIM2,0);  /////?è?¨
                __NOP();
//                if(s<80&&RD<300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+=2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+=2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+=2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+=20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<80&&RD>350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m1-=5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-=5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-=5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-=50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if(s>80)
//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-=5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-=5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-=5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-=50;
//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0);
//                s++;

  }
}

网友A:
给你一个我总结的经验

另外,外环P主要影响对遥控器的反应灵敏度,跟随度,P越大反应越快,反应的幅度越大,但太大容易造成平衡点附近的波浪震荡
所以它对调节作用不是太大

另外内外环都采用PID调节会提高调节性能

网友B:
PID 无底洞啊!

网友C:
PID应该因设备而已,不同的配置不同数值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