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温度低时工作,负载能力下降

楼主(2017-11-25):
开关电源在温度低的环境下工作时,负载能力下降。请教一下,时那个元件影响的呢

网友A:
你给的信息太少了,猜不着

网友B:
电容问题大些。

网友C:
带载能力下降
1)采样及反馈电路的事;
2)保护电路动作

楼主:
新的电源在温度低时可以正常工作,旧的电源就不可以

楼主:
th20594mc1.4这个芯片的问题吗

网友D:
估计是电容问题

网友E:
你有光耦吗?要考虑CTR的问题

网友F:
对电子产品来说,老化寿命最短的应该是电解电容

网友G:
1、首先要知道温度低的环境下工作时,负载能力下降,这个问题的原因
2、重点检测电流控制回路、电压控制回路
3、容易受温度影响的器件,如稳压二极管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