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项目外包] 智能井盖项目开发外包

楼主(2017-11-26):
价格:5000000 元

公司想开发一款智能井盖产品。有没有朋友或者团队可以做的。软件及APP我们可以自己开发,如果价格合适的话,也可以考虑一起外包。有意愿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,加我QQ我们再详聊,然后再谈费用,然后和我联系:QQ,3-2-0-2-8-7-3-9-9。我们在武汉。谢谢了。
主要有以下几个功能(下面的功能描述是抄的):
一、井盖本体结构
1、  井盖本体包括井盖盖板和井座,需采用球墨铸铁铸造成型(或钢板焊接成型),美观,坚固,强度高。井口尺寸要求:方形1000*1000。
2、  井盖具有防水、防盗、防腐蚀功能。井盖关闭后可承受10KPa压强的外水压力(约1米水深)且不渗漏,外部没有专用设备时,无法强行开启,表面需进行防腐、防锈处理。
3、  井盖盖板需满足GB/T23858-2009 B125(车行道时满足D400)荷载要求。
4、  井盖开启角度不小于75°,井盖最快开启时间小于10秒。
5、  井盖需预留有类似吊装耳环等吊装孔,便于吊装时连接吊索,以免吊装时损毁。

二、液压泵站及控制箱
1、  液压泵站整机功率小于1.1kw,系统使用最高压力不超过10MPa。
2、  在气温低于-10℃的环境下使用时,液压泵站需配置油温加热装置,以确保液压泵站正常工作。
3、  液压泵站的电机单独设有多功能保护开关,可以实现缺相,过流,短路保护。
4、  液压泵站需预留有类似吊装耳环等吊装孔,便于吊装入井口内部。
5、  控制箱外接电源:380V±10%,TN-S,50Hz±2%;外壳防护等级:IP54;外形尺寸:不超过W450*D450*H650。
6、  控制箱预留接口,同时满足I/O、RS485通讯和RJ45以太网(TCP/IP协议)的接线要求。

三、控制方式
井盖开启/关闭需满足:
⑴、控制中心或分控中心可以远程开启/关闭;
⑵、现场可以使用手机APP软件(或者红外)遥控开启/关闭;
⑶、断电等紧急状态下,井口内部可以通过手动泵应急开启/关闭;
⑷、井口外部,可以通过专用设备开启/关闭。

四、安全管控
1、井口需设置异物自动探测装置:
⑴确保井口有人或物品出入时井盖无法启动关闭动作;
⑵在井盖关闭过程中检测到人或物品出入时,井盖应立即停止关闭动作并退回,以避免人员夹伤或物品损坏。
2、控制箱设有自锁式紧急按钮,在紧急情况下可迅速切断控制电源。

网友A:
不知道发包方是什么单位,这种大型项目还是交给中船重工业集团这种级别的公司比较靠谱,毕竟大公司才能养的起年薪几十万的开发人员

网友A:
毕竟这项目也不是一般的项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发包方是什么单位,这种大型项目还是交给中船重工业集团这种级别的公司比较靠谱,毕竟大公司才能养的 ...

我们是一家私营企业。我们认为这个倒不是太复杂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们是一家私营企业。我们认为这个倒不是太复杂的。

也许你觉得不太复杂是有道理的,5000W也许是幌子,但是时间,结果,收获,也许明年的今天这个项目还没启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也许你觉得不太复杂是有道理的,5000W也许是幌子,但是时间,结果,收获,也许明年的今天这个项目还没启 ...

500W

楼主:
怎么可能是500万。我在帖子里面已经说明了的,具体的费用要详细谈了之后再商量的。

网友B:
QQ 320287399

楼主,写那么多,累,还是直接说,想山寨哪家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Q 320287399

楼主,写那么多,累,还是直接说,想山寨哪家的吧?

呵呵,不管哪家的,只要能山寨出来就成。。。。
俺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。

网友C:
是开发结构部分?还是电气部分?还是两个都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开发结构部分?还是电气部分?还是两个都有?

全包,直接把产品给我仿出来

网友D:
我们做硬件部分的,我觉得可以合作一下,我们武汉有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Q 320287399

楼主,写那么多,累,还是直接说,想山寨哪家的吧?

看到你这样的回复 我就不由自主的想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