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急!关于FPGA通过SRIO发给DSP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26):
自己设计的原理图,2片DSP6678,分别是DSP-A和DSP-B;通过CPS1848(RAPID IO SWITCH)连接,每个DSP 4路SRIO LANE都连上了(初步跑在X4模
式),,FPGA控制DSP和CPS上电、复位。FPGA也和CPS1848连接了。     目前速率是1.25G/S,X4模式
软件例程是官网提供的.:目录是\K1_STK_v1.1\K1_STK_v1.1\SRIO 程序是SRIO_Test.c 和 SRIO_2DSP_Test.c
现测试FPGA和DSP之间的通信。通过修改例程,DSP给FPGA发送NWRITE已经成功。

现在问题是,FPGA给DSP发送SRIO数据包,FPGA能显示端口配置正确,
1、FPGA往DSP的DDR3存储空间发送数据后,在DSP的内存0X80000000里面没有任何数据?FPGA显示端口链接正常

2、DSP也是通过CPS发过去的,FPGA通过CPS就不行吗?
3、FPGA是用的IP核,自己组数据包,在组包的过程中,SRIO有没有数据大小端的要求?
4、还有,操作的DSP内存地址有没有问题,能不能往这个地址写?不知道往哪里分析了。。。。
多谢,非常着急,多谢了。

网友A:
问了一下朋友  他说FPGA端应该有相关状态指示是否发送成功

楼主:
地址没问题吧?dsp只做好初始化

楼主:
id设置,,fpga往dsp的ddr3空间写数也没问题吧

网友B:
怎么不使用emif接口

网友C:
这个单步调试有问题吗

网友B:
以前用过emif,读写FPGA。

网友D:
ti\pdk_C6678_1_1_2_5\packages\ti\transport\ipc\examples\srioIpcBenchmark\device_srio.c

网友C:
TI好像有这个的代码可以参考。

网友E:
发送成功的话,一般都会有个标志的,具体需要看数据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