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T分享大集结+调试并口屏的心得

楼主:
大家好,我是ST新手一枚,之前使用的都是比较简单的51啊,初入社会,来到公司,公司使用的是ST的产品,什么F0、F1、F4、F7等等。。。。。。哦,好像讲跑偏了,哈哈哈哈

那好,重新说,刚到公司,领导给我安排一个使用STM32F103RBT6调7寸电阻屏,这款屏幕不带存储图片功能的。首先来说说这款芯片哈,不带FSMC,这个也能驱动哈,不带就不带吧。然后嘞,flash大小128K,这能显示全屏的图片嘛?行吧,外加flash。更可气的是想要用并口驱动啊。我的天,STM32F103RBT6才多少I/O口啊,并口用上之后,那家伙,接的像病号似的,没有几个剩余的I/O口了。咦............感觉像是在抱怨,这样不好,不好。
其实使用并口驱动,是需要一组16bit的数据口的,我当时选择的是B组,正好。但是这款开发板(miniSTM32)我没有其原理图,不知道都是怎么接线的。所以我直接三下五除二就接上,然后ctrl+c、ctrl+v撸起袖子就是干,最后,觉得完成的时候,上电,觉得一切成功的时候,哎,图呢?咋是黑屏。哦,原来B组口有两个被jtag占用了。日了汪了我,最后还是找到miniSTM32的原理图才知道的,最后把jtag屏蔽掉了,就显示正常了。还有就是七寸的屏,显示图片超级浪费内存,所以还是外挂flash的好。
今天把我调屏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,希望有所帮助。祝大家写代码没有bug,天天都有好心情。

网友A(2017-11-28):
并口好久没用了,LCD1602的时候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并口好久没用了,LCD1602的时候用过。

唉,客户要求,不然我也不会用啊,但是并口好用的是比较好,刷图快

网友B:
并口好久没用了

网友:
并口就是速度快,但是硬件搭建难一点而已。

网友C:
另外浪费IO接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另外浪费IO接口。

那是非常浪费啊 啊哈哈哈

网友D:
哈哈哈,我也是用原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哈哈哈,我也是用原子的

调并口屏?

网友E:
我都是看官方的开发版参考

网友F:
并口最好理解了,一般需要整个端口的几位

网友D:
没调,单纯使用

楼主:
反正是不好玩 哈哈哈

网友G(2020-01-12):
前辈 怎么用单片机模拟LPT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前辈 怎么用单片机模拟LPT设备

你好,这个模拟LPT设备我还真不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