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极性输出功放芯片推荐

楼主(2017-11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种功放芯片市场上大把,最大输出功率从几百mW到几十W甚至更大。
你要多大输出功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功放芯片市场上大把,最大输出功率从几百mW到几十W甚至更大。
你要多大输出功率? ...

6W以内就可以了。真的很多嘛,搜了好久的百度了,都没有发现,就是我经过了温度传感电路》PID之后得到了一个电压值,现在想利用这个电压值输出不同极性的电流方向去驱动TEC制冷或者制热,谢谢高手,请问有那些推荐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6W以内就可以了。真的很多嘛,搜了好久的百度了,都没有发现,就是我经过了温度传感电路》PID之后得到了 ...

你那运放推达林顿应该是可以的。
不知道你为什么放弃了。
音频功放用到你的项目可能问题会更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那运放推达林顿应该是可以的。
不知道你为什么放弃了。
音频功放用到你的项目可能问题会更多。 ...

没有放弃,就是看看能不能双管齐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那运放推达林顿应该是可以的。
不知道你为什么放弃了。
音频功放用到你的项目可能问题会更多。 ...

音频功放只要不加入大环路负反馈,应该比两支互补达林顿管容易使用。

网友C(点评):
还有原厂可靠的设计,直接拿来可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音频功放只要不加入大环路负反馈,应该比两支互补达林顿管容易使用。

但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道林顿管出了什么问题,刚刚又再焊了一遍,一通电就冒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音频功放只要不加入大环路负反馈,应该比两支互补达林顿管容易使用。

所以还是问问您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所以还是问问您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的

典型功放芯片
TDA2030A
LM187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典型功放芯片
TDA2030A
LM1875

这些攻防芯片能输出正负电流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那运放推达林顿应该是可以的。
不知道你为什么放弃了。
音频功放用到你的项目可能问题会更多。 ...

请问如果前面的电路都没有问题,运放输出电压也是5V,通到推挽电路的基级,顿林顿管就冒烟,而且是BC516,BC517
的基级发射极电压最大可以耐受10v的,我在想是不是道林顿管不能和普通的三极管一样使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些攻防芯片能输出正负电流吗?

看看这些芯片的datashee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些芯片的datasheet。

十分感谢

网友D:
自己搭达林顿上电就冒烟,只能是自己搭错电路了。

网友E(2018-05-23):
Mixinno 原厂,技术一条龙服务..QQ:1145291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