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分享大集结+STM32F103ZET6

楼主(2017-11-26):
我们用STM32F103ZET6开发通信模块控制器,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。
1,STM32F1XX 的I2C模块有BUG, I2C通信一段不定时时间(可能几天,也可能几个月),I2C通信就停止了,当然ST也提供了解决方案,在STM32F2XX系列解决了这个问题,最后我们采用GPIO读写I2C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
2,STM32F1XX和上位机通讯一段不定时时间(可能几天,也可能几个月),STM32F1XX会出现Hard Fault,
从而会出现死机的现象,一开始怀疑是现场干扰导致MCU死机,查了很长时间,最后发现是通讯接收的数组溢出,所以出现Hard Fault,后来我们解决了数组溢出问题,这种现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目前我们这个采用STM32F103ZET6开发的通信模块控制器,已经投入量产,在几百台机组上运行稳定可靠,不得不说STM32系列MCU是款稳定,可靠,成功,非常适合嵌入式产品开发的产品。
谢谢大家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。

网友A:
烧写基本I2C也是这样吗

网友A:
是不是底层驱动失败?

网友B:
听说过f1的iic有问题,但是具体是什么问题我不清楚,甚至原子的教学视频都用模拟iic,但是我确实不知道iic哪里有问题,到时候得试一下

网友C:
的确可以这么玩,可以用带USB的做USB转各种适配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