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8位 MCU] kf8fxxxx或者KF8TSXXXX LED驱动例程

楼主(2017-11-26):
(图片)

楼主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KF8F系列单片机开发板演示程序
* 标         题: LED硬件驱动
* 项  目  名: 13-LED-Drive_TEST
* 开发环境:ChipON IDE
* 版          本: V1.0 (2015/10/09)
* 使用芯片:KF8F4156
* 作          者:上海芯旺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
* 功能简述: 实现LED显示的开启和关闭,实现模拟定时下的计时累加
*
* 跳线接法:需给单片机供电,同时连接JP2 以及码输出P3口和段输出P00 P01 P03 P04,
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以连接P12和J21  当LED显示时灭灯,关闭时亮灯
* 特殊说明:这里采用LED共阴极模块,同时电源应该选择5V工作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<KF8F4156.h>

//0x80 1段共阴  0x83 1段共阳;
//0x84 2段共阴  0x87 2段共阳;
//0x88 3段共阴  0x8B 3段共阳;
//0x8C 4段共阴  0x8F 4段共阳;
//0x90 5段共阴  0x93 5段共阳;
//0x94 6段共阴  0x97 6段共阳;
//0x98 7段共阴  0x9B 7段共阳;
//0x9C 8段共阴  0x9F 8段共阳;
#define  LED_WORK_MODE        0x8C

unsigned char  L_1,L_2,L_3,L_4;  // 目标显示值
unsigned int  tim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时间计数
unsigned char work_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与否的标志

unsigned char ARR_List[18]={        // 0亮 1灭 码值与引脚连接相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C0,                //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9,                //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4,                // 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0,                // 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9,                // 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2,                // 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                // 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8,                // 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,                // 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0,                // 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8,                // 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3,                // b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7,                // 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A1,                // 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6,                // 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E,                // 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F,                // 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,                // 空
};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;* 函 数 名: init_mcu()
//;* 函数功能: 初始化
//;* 入口参数: 无
//;* 返    回: 无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init_mcu()
{
        //晶振频率选择
        OSCCTL = 0x60;           //8M

        //端口初始化
        TR0 = 0x04;
        TR1 = 0x00;
        TR2 = 0x00;
        TR3 = 0x00;          // LED输出

        P0LR = 0X1B;        // COM 端高电平
        P1LR = 0X00;
        P2LR = 0X00;
        P3LR = 0X00;

        OPTR=0x44;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上拉,T0计时模式,等待启动

        AIE=1;
}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;* 函 数 名:  led_init
//;* 函数功能: 选择参数
//;* 入口参数:
//;* 返    回: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led_init()
{
        //输出模式选项 : 0 ——推挽          1 ——开漏
        LEDOMS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-COMx端输出模式设置位
        LEDOMS1=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-SEGx端输出模式设置位
        //开漏方式选择:  1——P管                  0——N管
        LEDODS0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-COMx端开漏方式选择位
        LEDODS1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-SEGx端开漏方式选择位
        // 辉度调节 0 15:16  1 14:16  2 12:16  3  10:16
        // 辉度调节 4 8:16   5 6:16   6 4:16   7  2:16
        LEDLUM=0x01;
        // 扫描频率: B7-B4 时钟分频  B3-B0 预分频 更多见数据手册
        // CLK(led)=SCLK  /  (   ((B3~B0)+1)  *   POWER(2,(B7~B4))  )
        // 视觉停留需要至少50HZ不闪烁,LED模块内部还有1个32分频,
        // 因此4段下需要4*50*32=6.4k的设定频率
        // 因此8段下需要8*50*32=12.8k的设定频率
        LEDPRE=0x72;

        LEDDATA3=ARR_List[1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千位
        LEDDATA2=ARR_List[1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
        LEDDATA1=ARR_List[12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LEDDATA0=ARR_List[13];  //   0 亮 1灭,与共阴共阳无关         //个位

        LEDCTL=LED_WORK_MODE;  // 默认开启 显示  ABCD
        //while(1);
}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;* 函 数 名:  Start_for_led
//;* 函数功能: 启动LED的显示
//;* 入口参数:
//;* 返    回: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tart_for_led()
{
        //计数初始值
        L_1=9;
        L_2=9;
        L_3=8;
        L_4=7;
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// 启动LED
        LEDCTL=LED_WORK_MODE;
        // 启动计时 计数
        T0=0x64;
        T0IE=1;
        work_flag=1;
}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;* 函 数 名:  Stop_for_led
//;* 函数功能: 关闭LED的显示
//;* 入口参数:
//;* 返    回:
//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Stop_for_led()
{
        T0IE=0;
        LEDCTL=0x00;
        work_flag=0;
}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imeA=0,timeB=0;

        init_mcu();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Start_for_led();// 优先LED显示
        P1LR2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DATA3=ARR_List[L_1];
                LEDDATA2=ARR_List[L_2];
                LEDDATA1=ARR_List[L_3];
                LEDDATA0=ARR_List[L_4];

                // 开启关闭切换
                timeA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A>200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B>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B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work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for_le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LR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_for_le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LR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中断函数0:0X04入口地址
void int_fun0() __interrupt (0)
{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if(T0I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0IF=0;
                T0=0x64;

                timer++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r>80)        // 加快慢控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4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4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3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3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2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2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1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_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}
//中断函数1:0x14入口地址
void int_fun1() __interrupt (1)
{

//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;
}

网友A:
一般都用查询方式进行段码显示吗

网友B:
下载了,准备学习ChipOn的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