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clone V的板子无法从SPI Flash起机

楼主(2017-11-26):
做了一个Cyclone V的板子,JTAG直接下载*.sof文件到FPGA内部可以正常运行。使用外接8M SPI FLASH时,通过JTAG下载可以成功,但是脱机上电后,程序无法加载。具体表象为:
nSTATUS信号一直高低高低的连续变化
CONF_DONE一直低电平
SPI FLASH的几根信号线波形都很差。。。。但是烧写SPI FLASH的时候波形都是好的
MSEL4:MSEL0配置的是10010/10011,AS模式。。。。。

有没有人碰到类似问题的?请不吝赐教,谢谢谢

网友A:
应该和 上电配置电路有关

网友B:
SPI兼容性问题,你用的是华邦的吧,可以换为N25Q256A13EF840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和 上电配置电路有关

上电配置电路对的,跟Flash选型有关,WINBOND的 W25Q64改成N25Q064就好用了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PI兼容性问题,你用的是华邦的吧,可以换为N25Q256A13EF840E

确实跟Flash选型有关,WINBOND的W25Q64改成N25Q064就好用了,多谢

网友C(2019-02-01):
引用 楼主:
确实跟Flash选型有关,WINBOND的W25Q64改成N25Q064就好用了,多谢

请问CYCLONE V 可以用W25Q64/N25Q64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