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需要什么特殊的配置吗?

楼主(2017-11-26):
如果想将PSoC4的编程口(SWDCK,SWDIO)用作GPIO,除了图中的模式改为GPIO,还需要什么特殊的配置吗?

网友A:
应该不用了。。。

网友B:
可是我也这样配置了,但是相同模式下,其他的管脚输出都有效

楼主:
我也是,唯独这两个管脚无输出

网友C:
只需要把.cydwr中system里面的debug改成GPIO就可以了,然后这两个口就可以作为普通IO了,但是就不具备debug的功能了。

网友D:
上电后,这两个管脚在boot过程中,一段时间内还是SWD的口,进入User Code的执行以后,就普通IO了。不需要特殊配置,随便玩。输出了什么无输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