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5能支持点阵lcd吗?

楼主(2017-11-26):
psoc5能支持点阵lcd吗?

网友A:
应该可以吧

楼主:
如果不能,怎样的支持点阵lcd的方式是最便捷的,谢谢!

网友B:
没用过,帮顶吧

网友B:
这个,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就是自带控制器的TFT LCD 显示器是可以用的

楼主:
呵呵,多谢啦,先结贴啦

网友C:
支持的,用Seg_LCD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