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利用三极管驱动可以嘛

楼主(2017-11-26):
三极管处于截至状态   10K电阻这里有12V电压  单片机不会有事吧

网友A:
你的单片机无法关断这两支三极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单片机无法关断这两支三极管。

为什么啊

网友A:
单片机引脚P25和P26电位上升到12V才可以关断这两支三极管,而单片机电源电压不到12V,这两支引脚不可能上升到12V。

应该改用NPN管控制“水泵”和“电磁阀”。

网友B:
或者再加一级驱动吧

网友C:
MCU很危险

网友D:
9012换成9014(NPN),要不很可能单片机会被击穿(除非IO口耐压超过12V)!

网友E:
学好基础吧,我的锅。PNP的工作条件,你估计都不知道发射器只要高于B 0.7V ,管子就导通了!

网友F:
这样不但关不掉,三级管,而且单片机的I/O口也会坏掉,一般单片机的I/O口不能超过5V

网友G:
只换NPN也不行,还要把管子挪到下面,让水泵和电磁阀在上面。

网友H:
加多一级驱动。

网友I:
驱动电路错误,另外还需考虑负载强度,合理选择驱动晶体管的型号。

网友J:
再加一个npn管

网友K:
用三极管驱动水磅,你这三极管是得有多牛X

网友L:
12v电压太高了,控制2003就可以

网友M:
你写的很清楚 10K电阻哪里有12V 也就是你的CPU有12V电压 虽然电流很小 但这个电压足以使你的CPU不正常

网友N:
应该是12V的三极管一侧有12V吧。暂时不会烧。这两个负载是继电器吧。大家都看出来问题了。

网友O:
IO口承受不了这么高的耐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