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听的声音从哪里来?

楼主(2017-11-26):
    如何做功放才能出来好声音?低失真、高带宽(高速度)、适当的负反馈(影响带宽、失真、稳定性、内阻(对喇叭的阻尼))、大的电流输出能力(例如带4Ω负载,设计时电流输出能力按2Ω计算)?用分立做,功率不大,家里听,不耳背。
    几个经历的事:第一个,91还是92年,曾经跟了个修家电的师父,也没学了个啥,在了半年后来不去了。在他那里装了个TA7240的功放,是给人装用来公交车上喊话用的。声音很不一般,低音非常丰富,柔和绵软,好像不受限制似的,充满整个空间,好像有很多回音似的连绵不绝。用的是普通收录机的音箱。当时存在严重低频自激无法解决,就换了片TA7240,还是那样,最后把自激解决了。后来又做,还是TA7240,相似的电路,不行,普普通通。回想起来,当初该把那芯片问我师父拿上,过了这村没这店了。
    第二个,朋友的收录机,进口的,FM声音好听,柔和。后来喇叭有些破,就换了个喇叭,声音变的普通,就又把原来的喇叭换上。
    第三个,修收录机,进口的,小音量声音好听,女声非常清纯的感觉。音量不能大,一大就有咯溜叭啦的爆米花声,换LA4182好了,但声音也完了,很一般。这个芯片因为声音好一直保存着,前年年底(记不清了)把它有做了个板子,原来是负半周削波失真,只能到0.7V还是1V记不清了,再大就平了,爆米花声就这么来的。声音中高音比较清亮一些,没有当初明显地清纯的感觉,比一般声音略好一点。
    从第一个看应该是芯片的问题,可能是那两个芯片是正儿八经的东芝货,后来的芯片不行。第二个是喇叭好。第三个是两者都有,换的芯片不如原装的,再装起来声音虽然不坏但是没有当初那么显著,考虑原机喇叭也比较好一点,没有第二个的喇叭好。

网友A:
你在说什么?讲故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在说什么?讲故事?

怎样做才能出来好的声音?

网友B:
我觉得小喇叭好@21ic小喇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小喇叭好@21ic小喇叭

杰杰你,,,

楼主:
希望能像第一个那样,做个电路,究竟哪里不一样?怎样才能出来一听就不一样的声音?需要达到怎样的指标?
喇叭自己做不了,只能买人家的。

网友D:
要听好听的声音,要花大价钱的 硬件环境等要求相当高不是一般人能玩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要听好听的声音,要花大价钱的 硬件环境等要求相当高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...

究竟钱花到了哪里?当年的TA7240 20元,据此用分立做应该几十元。据说IC内的三极管不如分立的好,这样用分立可以做的比集成更好,但是配对、温补不如集成。喇叭是130mm的普通喇叭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究竟钱花到了哪里?当年的TA7240 20元,据此用分立做应该几十元。据说IC内的三极管不如分立的好,这样用 ...

用普通的喇叭,就不要考虑音质 ,一个好音质的高、中、低音喇叭都要上4-5位数更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普通的喇叭,就不要考虑音质 ,一个好音质的高、中、低音喇叭都要上4-5位数更高 ...

第一个就是普通喇叭出好声的例子,当然不会去和几十万的比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用普通的喇叭,就不要考虑音质 ,一个好音质的高、中、低音喇叭都要上4-5位数更高 ...

这里只有1块以下和1块以上,没有几千几万的

网友E:
感觉换喇叭音箱比换电路效果更大

网友F:
楼主的连续剧貌似才播了第一级啊

楼主:
第二个磁带和中波声音平平。

网友G:
这里关键是“好听”的含义。
当初用了监听级的器材,和一对监听级的音箱,听CD歌曲,结果里面歌手喘气,吞口水,手摸衣服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,反而一点也不“好听”了。反而用普通的音箱放出来还觉得很带劲。
HIFI的定义就是高保真,就是尽量真实还原原来的声音,倒不一定会“好听”。反而是经过各种润色,失真程度相当大的音乐更“好听”。
就好像,化妆之后觉得很美,卸完妆素颜就......

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里关键是“好听”的含义。
当初用了监听级的器材,和一对监听级的音箱,听CD歌曲,结果里面歌手喘气,吞 ...

这样就更难办了,不知道什么失真对应什么声音,而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。玄,不可捉摸。

网友E:
一般玩音响的,都喜欢突出低音高音,什么次声波、蝙蝠超声波、打雷、敲玻璃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这样就更难办了,不知道什么失真对应什么声音,而且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。玄,不可捉摸。 ...

“真”与“美”不是一回事。

学点《美学》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“真”与“美”不是一回事。

学点《美学》去。

有道理,加点修饰好,画点淡妆比素颜好,但是要合适,画好了增色,画坏了更难看。
但是具体怎么操作,仍然不可捉摸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第一个就是普通喇叭出好声的例子,当然不会去和几十万的比

我说呢,原来是这样,我还真做过还是用面包板搭建起来做的,用了一个TDA的什么功放芯片不好意思忘记了,外围电路不算复很杂双声道立体声的,输出左右就连接一个喇叭,喇叭还是收音机拆下来的,在哪个时候音质没有什么对比感觉还不错,喇叭装在一个木箱盒子里面,出声口掏一个喇叭大小的洞洞哈哈。如果是现在那就不一样了,自己好好画个板选择好一些好的器件及材料来做,想想那个时候做出来了还挺有意思的,hi 不说了 只能留给自己美好的回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HIFI功放我一直用分立零件做的。家里最早1992年做的刚放还在用,100W+100W的

电解电容没坏掉么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小喇叭好@21ic小喇叭

那就取回去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小喇叭好@21ic小喇叭

好就 取回去

网友J:
好声音?得一级一级来调
设备要齐了
前几级 靠设备 看波形,
最后喇叭只能靠耳朵.
你觉得好听了 才是真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纯键盘侠  飘过

楼主:
第三个有个帖子,现在找到了“如何消除爆米花声?”

楼主:
第三个用耳机听过,比直接听(电脑或手机(魅蓝5 M611D))要好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电解电容没坏掉么?

电解电容没坏。用的电容是 50V  4700uF,一共8个电容。1992年我还在读大学,做的功放,当时一共做了3台,一台卖给一个朋友,一台给父母,一台给二姐家。现在这3台功放均正常。1995年毕业后在内地工作那几年,副业就是做功放、卡拉OK机、音箱出卖,顺带修理家电。

1992年做的功放主电源方案为:变压器使用环牛500W的,输出主电源为双32V AC,整流后峰值为+-44V,正负电源各用4个50V  4700uF组成“大水塘”,声音非常好的。

正是怀疑电容有失效,所以去年暑假回家时,我带了仪器回去(也带有8个63V 10000uF电容回去备用),拆下电容测量,容量均在4500~5000uF之间, ESR 在0.020 欧姆左右,性能还是保证的,又焊回去继续使用(担心现在的电容质量没有当年的好,所以没换上新买的电容)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电解电容没坏。用的电容是 50V  4700uF,一共8个电容。1992年我还在读大学,做的功放,当时一共做了3台, ...

电容质量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电解电容没坏。用的电容是 50V  4700uF,一共8个电容。1992年我还在读大学,做的功放,当时一共做了3台, ...

电位器、开关也没坏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电位器、开关也没坏?

音调电位器3年前换了,主音量是一个带马达的电位器(可遥控的),还没坏,没换。
开关没换,信号切换是用的继电器,良好,没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音调电位器3年前换了,主音量是一个带马达的电位器(可遥控的),还没坏,没换。
开关没换,信号切换是用 ...

质量好!
我有个八几年的电子琴,也是开关、电位器都好。开关我知道键帽能拔下来,多次拔把柄给弄断了,但接触没问题。买来不久一3DG201(好熟悉的型号)基极接触不良,换了个,其它全是原装(音量给小孩玩的时候她老要开到最大,就加个电阻改小了)。真佩服设计者,没有一片集成电路,三极管也不多,却能出来那么多声音。

网友K:
用专门的语音芯片吧

楼主:
据说二次谐波声音好听,我那2倍频电路(平方)专门试过,不行,平方后的声音就是失真的声音,和原声少量混合后声音含糊,不如原声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质量好!
我有个八几年的电子琴,也是开关、电位器都好。开关我知道键帽能拔下来,多次拔把柄给弄断了, ...

是的,70、80年代的好多玩具电路是全分立元件的,即使到了90年代,我做的收音机、无线遥控、无线对讲机等等,全部分离零件,没有一个IC,连稳压电路都是三极管做的。分立零件做的电路能学到很多东西,90年代初我学习彩电时,全部是分立零件的电路,所以能很深刻的了解电路功能,为后来做彩电修理有很大帮助。

楼主:
希望能再次出现普通喇叭出好声音的情况,DIY小功率的功放不贵,好的音箱好像很贵,没钱烧音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