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C95模块提示REBOOT_CAUSE_KNOWN

楼主(2017-11-26):
小弟最近在折腾移远的BC95 B5模块,上电后老是有REBOOT_CAUSE_KNOWN Neul 提示。
不晓得如何处理,后面输入模块的AT指令没有反应;
3.3V供电;

不知坛子里有没有大侠调试过这个模块;

网友A:
地不焊没有影响

网友B:
关系肯定是没有关系,测试下信号看看模块为何没有正常工作

网友:
楼主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跟你的一样

网友A:
REBOOT_CAUSE_KNOWN Neul它是正常提示,能提示这个说明指令已通了,波特也对了,你发指令有没有加 \r\n 为结束符。给你贴个样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/* Start AT SYNC: Send AT every 1s, if receive OK, SYNC success, if no OK return after sending AT 10 times, SYNC fail */
[2017-08-15 16:28:27:812_S:] AT
[2017-08-15 16:28:28:815_S:] AT

[2017-08-15 16:28:29:702_R:] DSR:0 CTS:0 RI:0 (DCD:1)

[2017-08-15 16:28:29:705_R:] DSR:0 (CTS:1) RI:0 DCD:1

[2017-08-15 16:28:29:707_R:] (DSR:1) CTS:1 RI:0 DCD:1

[2017-08-15 16:28:29:709_R:] DSR:1 CTS:1 (RI:1) DCD:1

[2017-08-15 16:28:29:710_R:] REBOOT_CAUSE_UNKNOWN
[2017-08-15 16:28:29:718_R:] Neul
[2017-08-15 16:28:29:734_R:] OK

/* Use AT+CMEE=1 to enable result code and use numeric values */
[2017-08-15 16:28:29:738_S:] AT+CMEE=1

[2017-08-15 16:28:29:878_R:] OK

/* Use AT+CGMI to get Manufacturer ID  of module information */
[2017-08-15 16:28:29:896_S:] AT+CGMI

[2017-08-15 16:28:29:926_R:] Neul Ltd; www.neul.com/

[2017-08-15 16:28:29:958_R:] OK

/* Use AT+CGMM to get Device module of module information */
[2017-08-15 16:28:29:991_S:] AT+CGMM

[2017-08-15 16:28:30:005_R:] Neul Hi2110

[2017-08-15 16:28:30:021_R:] OK

/* Use AT+CGMR to get Firmware version of module information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042_S:] AT+CGMR

[2017-08-15 16:28:30:069_R:] V100R100C10B656

[2017-08-15 16:28:30:085_R:] OK

/* Query module support Ba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090_S:] AT+NBAND?

[2017-08-15 16:28:30:117_R:] +NBAND:5

[2017-08-15 16:28:30:133_R:] OK

/* Query the user configuration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144_S:] AT+NCONFIG?

[2017-08-15 16:28:30:165_R:] +NCONFIG:AUTOCONNECT,TRUE
[2017-08-15 16:28:30:197_R:] +NCONFIG:CR_0354_0338_SCRAMBLING,TRUE
[2017-08-15 16:28:30:246_R:] +NCONFIG:CR_0859_SI_AVOID,TRUE

[2017-08-15 16:28:30:278_R:] OK

/* Use AT+CGSN=1 to query the IMEI of module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289_S:] AT+CGSN=1

[2017-08-15 16:28:30:310_R:] +CGSN:863703030116037

[2017-08-15 16:28:30:341_R:] OK

/* Use AT+CIMI to query the IMSI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845_S:] AT+CIMI

[2017-08-15 16:28:30:869_R:] OK

/* User "AT+CGATT=1"to activate context profile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878_S:] AT+CGATT=1

[2017-08-15 16:28:30:902_R:] +CME ERROR: 4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30:927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30:949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30:965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32:974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32:996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33:014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35:025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35:046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35:060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37:071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37:092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37:107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39:121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39:155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39:155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41:168_S:] AT+CGATT?
[2017-08-15 16:28:41:186_R:]
[2017-08-15 16:28:41:202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41:202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43:224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43:249_R:] +CGATT:0

[2017-08-15 16:28:43:265_R:] OK

/* Query the status of the context profile,You may have to wait for several seconds */
[2017-08-15 16:28:45:270_S:] AT+CGATT?

[2017-08-15 16:28:45:296_R:] +CGATT:1

[2017-08-15 16:28:45:312_R:] OK

/* Use AT+CSQ to query current signal quality */
[2017-08-15 16:28:45:320_S:] AT+CSQ

[2017-08-15 16:28:45:344_R:] +CSQ:14,99

[2017-08-15 16:28:45:359_R:] OK

/* Use AT+COPS? to query current Network Operator */
[2017-08-15 16:28:45:364_S:] AT+COPS?

[2017-08-15 16:28:45:392_R:] +COPS:0,2,"46011"

[2017-08-15 16:28:45:407_R:] OK

/*Use AT+CEREG? to query current EPS Network Registration Status*/
[2017-08-15 16:28:45:412_S:] AT+CEREG?

[2017-08-15 16:28:45:439_R:] +CEREG:0,1

[2017-08-15 16:28:45:456_R:] OK

/* Use AT+CEREG =1 to enable network registration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*/
[2017-08-15 16:28:45:460_S:] AT+CEREG=1

[2017-08-15 16:28:45:488_R:] OK

/*  Fetches the most recent operational statistics */
[2017-08-15 16:28:45:494_S:] AT+NUESTATS

[2017-08-15 16:28:45:520_R:] Signal power:-953
[2017-08-15 16:28:45:536_R:] Total power:-852
[2017-08-15 16:28:45:552_R:] TX power:20
[2017-08-15 16:28:45:568_R:] TX time:714
[2017-08-15 16:28:45:584_R:] RX time:7406
[2017-08-15 16:28:45:600_R:] Cell ID:125732438
[2017-08-15 16:28:45:616_R:] DL MCS:0
[2017-08-15 16:28:45:632_R:] UL MCS:0
[2017-08-15 16:28:45:648_R:] DCI MCS:1
[2017-08-15 16:28:45:648_R:] ECL:1
[2017-08-15 16:28:45:664_R:] SNR:37
[2017-08-15 16:28:45:664_R:] EARFCN:2506
[2017-08-15 16:28:45:680_R:] PCI:159

[2017-08-15 16:28:45:696_R:] OK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楼主:
谢谢各位亲,已经搞定了

@chj21 :慢点,等待,一定要识别返回关键字
老哥,您是怎么解决的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

网友C(2018-05-05):
我也是出现了   要等他识别到ok  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那个重启导致未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