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52单片机IO口能否接12V

楼主(2017-11-26):
单片机能否对该图进行开关作用

网友A:
不行,等着看单片机冒烟吧。找个NPN的管子转接一次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肯定不行,小心烧芯片

网友C:
简单改一下就行了,用npn的管子控制负极,单片机io最好再加个稳压管保护一下

网友D:
电路基础没学好

网友E:
肯定不可以,我还没碰到哪个厂家的MCU的IO可以接12V的。

网友F:
电压太高,不行的

网友G:
如果水泵和电磁阀都可以浮地的话,把pnp换npn,从和vcc之间放到和gnd之间.
不过9012好像是没有多少电流吧?

另外从io出来过两个npn再驱动现在的P25和P26网表也可以.

网友H:
你这样肯定挂掉~搞个NPN转换一下。

网友I:
一股青烟上西天

网友J(2018-01-03):
我直接接220V的也接过,不过放了一个4.7M的电阻

网友K:
12V,一般单片机的IO都抗不住的,会烧掉的,限流限压才可以。

网友L:
C52单片机的I/O口当然不能直接接12V了
不过,按照你电路图的解法,是OK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