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帮推荐一款双极性输入的带宽在10M以上的模拟开关

楼主(2017-11-27):
现在在做一个数字示波器前端模拟电路,信号带宽10M,需要用模拟开关来切换量程,请问有没有这样的高速双极性模拟开关,能不能帮推荐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带宽可以满足的模拟开关非常多!
信号幅值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宽可以满足的模拟开关非常多!
信号幅值多少?

最大8Vpp

网友A:
如果对导通阻抗没有要求,就上74HC4051就可以了,正负5V供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对导通阻抗没有要求,就上74HC4051就可以了,正负5V供电

好的,非常感谢,我去试试

网友B:
频率高了模拟开关 没那么好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频率高了模拟开关 没那么好选

是的啊,高频继电器有,但是继电器体积太大了,而且只有两路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啊,高频继电器有,但是继电器体积太大了,而且只有两路

10MHz不算高的,随便一款模拟开关的-3dB带宽都有上百MHz,处理10MHz信号绰绰有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MHz不算高的,随便一款模拟开关的-3dB带宽都有上百MHz,处理10MHz信号绰绰有余 ...

好的,我现在用上面那位大哥推荐的芯片试试,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