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有偿求电路设计方案

楼主(2017-11-27):
如图片,需要设计一个电路,指示电路电流方向,如果能加入显示屏显示电压电流大小,酬劳翻倍!
要求:
1、电压0~36V(工作电压3~20V),电流0~10A(工作电流0~5A);
2、电流从A流向B,LED1亮,LED2灭;电流由B流向A,LED2亮,LED1灭;
3、电流达到200~300mA以上,灯亮;
4、PCB尺寸1*1cm,可用多层板;也可用两块1*1cm的PCB;
5、芯片采用线路上电源供电,无外接电路。

楼主:
终于会了怎么挂图了,楼下接起来,谢谢哈!

网友A:
1x1cm 有点小了、
估计器件摆不下

楼主:
怎么上图啊?链接显示不能用

网友B:
一个八pin的ic都快沾满了

网友C:
A,B端中间是什么东东?
仅指示流向好办,2个LED灯,2个电阻,一个正接,一个反接就办到了.
但要200mA以上才亮灯事情就闹大了,电压不确定,电流不确定,范围又这么大,光一个电流采样就得好几个cm2.难

网友D:
只需要在电流大于200mA时亮灯?

网友E:
采用类似汽车电流表的形式,车上的表只有一圈,这个多绕几圈

网友F:
仅就楼主的需求而言,采用纯电子**比较复杂,采用机电法很简单,但需要足够批量才有意义。

网友G:
可以解决,QQ:495709917

网友H:
可以在 1 cm x 1 cm PCB 上实现 LED 指示电流方向。
    显示数据也可以做到,不过板子就贵得比较离谱了

网友I:
AS723似乎可以

网友J:
这个电路说起来简单,其实做好挺复杂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