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业] 求电路设计

楼主(2017-11-27):
(图片)

网友A:
没搞懂你的意思

网友B:
我也没搞懂。

网友C:
可以解决

网友D:
很简单,两个发光二极管串两个电阻,一个正向,一个反向

网友E:
可能一片LM339就搞定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
你这个的10A电流是怎么过去的?

网友H:
用个双运放和一个小电阻解决,保证200mA有2mV压降即可使用

网友I:
呵呵这要多少w的led,你串的主回路,主要里面电流检测电阻,利用两端的压差来判断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