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+cy7c678013a USB开发板有大神做过吗、

楼主(2017-11-27):
STM32+cy7c678013a  USB开发板有大神做过吗、好心人能不能分享下stm32模块的程序

网友A:
不知道你第二个芯片是什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第二个芯片是什么。

着急打错了,是cy7c68013a   USB2.0开发板

网友A:
如果是淘宝买的,可以问淘宝店主要啊。

网友A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20136-1-1.html
问这个楼主,刚好他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520136-1-1.html
问这个楼主,刚好他用过。

谢了

网友B:
cy7c678013a 本身集成了usb2.0,固件部分是加强版51,本身就可以实现一个开发板了。STM32本身也集成USB口的主机或者从机。不知道楼主要实现怎样功能的开发板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y7c678013a 本身集成了usb2.0,固件部分是加强版51,本身就可以实现一个开发板了。STM32本身也集成USB口的 ...

就是用stm32和集成了cy7c68013a的USB开发板连接进行通信,不用stm自带的USB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stm32和集成了cy7c68013a的USB开发板连接进行通信,不用stm自带的USB

stm32部分的程序不太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stm32和集成了cy7c68013a的USB开发板连接进行通信,不用stm自带的USB

需要使用管脚比较多的STM32控制器去连接USB控制器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,STM32控制器有自带这种接口的好像是叫FSMC接口吧,就是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专门功能的引脚,使能之后stm的相应引脚可以直接按照总线使用,去配置usb控制器。

网友B:
其实做起来不费劲,倒是你这个开发板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?性能上有什么要求?

楼主(2018-03-12)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做起来不费劲,倒是你这个开发板要实现的功能是什么?性能上有什么要求? ...

老哥,只要实现两者之间可以互相通信就可以了,但是stm部分的编程不太会,麻烦请教一下,谢谢了

网友C:
是usb接口吗?

网友D:
推荐ch340试试。

网友E:
cy7c678013a没有用过。

网友F:
这个跟stm32集成的usb有什么不同吗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第二个芯片是什么。

usb通信芯片吧。

网友D:
以前有51单片机和ch340的接口的。

网友E:
这个在网上找找相关的代码看看。

网友F:
楼主怎么不使用stm32的usb功能呢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着急打错了,是cy7c68013a   USB2.0开发板

通信速度不快,考虑串口吧,简单。

网友C:
stm32都带有usb功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tm32都带有usb功能的。

我知道,但不用stm自带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在网上找找相关的代码看看。

网上没有啊

网友H:
把CY68013配置成Slaver FIFO模式,然后STM32就把CY7C68013当FIFO用就行了

网友I:
想问问这样的板子是用在什么地方?学习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