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芯片挂了吗?但能用串口往芯片里写程序

楼主(2017-11-27):
用的是STM32F103VBT6,开机后好像程序没启动,但能正常往芯片里写程序,芯片温度也正常,一点儿不热,能正常往里写程序是不是至少晶振没问题吧,我记得晶振有问题往芯片里写不了程序。

网友A:
下载的程序能运行不

楼主:
程序没有运行。

网友B:
可以随便点个灯看看单片机是否有问题,或者程序没进入run模式,一般情况下BOOT0和BOOT1跳线都跳到0(地),只是在ISP下载的情况下,BOOT0 = 1,BOOT1 = 0,下载完成后,把BOOT0的跳线接回0,即恢复到BOOT0 = 0 BOOT1 = 0。假如连点灯都没运行,就可能是芯片问题了,或者不知道什么原因程序运行过程中一直复位。这个我也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C:
需要调一下boot0和boot1,让芯片进入程序下载模式和程序运行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调一下boot0和boot1,让芯片进入程序下载模式和程序运行模式

谢谢你的回复,问题肯定不是这儿。

网友D:
不是说问题出在那里  你可以RAM运行试下 然后再ROM运行 如果都不可以的话扔掉

网友E:
确定挂了就扔了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确定挂了就扔了吧,

多谢回复,有空我接上Jlink试一下看能不能用,关键是没找出挂了的原因,芯片也不热,写程序也能写进去。

网友F:
晶振配置不对也可能导致这种现象发生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多谢回复,有空我接上Jlink试一下看能不能用,关键是没找出挂了的原因,芯片也不热,写程序也能写进去。 ...

仿真测试下,不行就换新的吧。

网友G:
ST-LINK Utility看看还能不能找到芯片

网友H:
可能代码问题,可能部分硬件挂了

网友I:
isp的话,可能不需要晶振,内部工作的

网友J:
如果有新的芯片,换一个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可能代码问题,可能部分硬件挂了

不是代码的问题,比较成熟的代码,一直在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如果有新的芯片,换一个试试

如果是芯片坏了话可以换一片,就是没找到坏的原因,检测的电压不超过2V,客户用了一个电冰箱用的稳压器,那里面有继电器,会不会是继电器吸合的时候220V电源会不会串进来毛刺损坏的MCU。但能正常写进程序,说明芯片没有完全坏掉。赶上这片质量不好?

网友H:
能写程序只能说明FLASH和烧写接口正常。
其实如果保护不周全,MCU的IO损坏是很正常的,比如串口/485没保护,在收到干扰或者强静电的时候导致IO损坏等等
除了MCU本身的可靠性,外部保护电路也很重要。

网友K:
如果是RC复位电路,上电测量复位引脚电压,stm32会出现输入阻抗降低,导致复位引脚电压上不去,处于复位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