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193x系列单片机常量数组存放问题?

楼主(2017-11-27):
从图片看到常量数组存取都已0x34xx打头,有什么特殊意义么?比如实际存的是0x0265,实际存储为0x3402,0x3465;这个打头的0x34从何而来,怎么定的;

网友A:
PIC16F193x的存贮结构是14bi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C16F193x的存贮结构是14bit。

这个知道,用了后8位,为撒高6位位0x34

网友B:
把汇编指令表看一遍就知道啦~我就不多说了- -!

楼主(2018-01-05):
引用 网友B:
把汇编指令表看一遍就知道啦~我就不多说了- -!

请赐教

网友C:
高半部分是指令相关的,看汇编指令就明白了
大概意思是3402表示返回立即数02

网友D:
大多常量数组都是 RETLW 0X88这样的汇编表格,34应该是汇编指令RETLW 的代码

网友E:
楼上正解,PIC系列单片机的表格都是返回立即数的格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大多常量数组都是 RETLW 0X88这样的汇编表格,34应该是汇编指令RETLW 的代码

谢谢解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