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SPI通信协议读取寄存器总是返回0x00或者0xFF

楼主(2017-11-27):
各位大神,我想问一下我使用spi读取6轴传感器寄存器时,读回来的数据总是0x00和0xFF,请问这种问题的话有可能是芯片虚焊造成的吗?

网友A:
抓波形 CLK  MISO这个2个管脚

网友B:
肯定不对了,你有没有51单片机,IO模拟一下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抓波形 CLK  MISO这个2个管脚

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肯定不对了,你有没有51单片机,IO模拟一下测试。

嗯嗯,我试试

网友C:
如果用外部的芯片,我也是准备个51开发板,挂上试试看。51的时序比较好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