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学小白看不懂继电器封装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

楼主(2017-11-27):
C:\Users\lenovo\Desktop
小白看不懂这个封装 管脚的大小
4-1.5dia 和4-1.0dia是什么意思?
希望大神可以帮我解答一下

楼主:
封装的图片是这样的

网友A:
图没传来啊

网友B:
dia -》diameter 直径的意思

网友C:
4-1.5dia
4是一共四个,1.5是尺寸1.5mm,dia是直径
就是说第一竖排的四个孔是直径1.5mm的,第二竖排的四个孔是直径1.0mm的,最后一排的两个孔是直径1.5mm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4-1.5dia
4是一共四个,1.5是尺寸1.5mm,dia是直径
就是说第一竖排的四个孔是直径1.5mm的,第二竖排的四个 ...

谢谢大神 受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ia -》diameter 直径的意思

谢谢~

网友D:
学过机械制图的都能看懂

网友E:
买个成品,对照看比较直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4-1.5dia
4是一共四个,1.5是尺寸1.5mm,dia是直径
就是说第一竖排的四个孔是直径1.5mm的,第二竖排的四个 ...

网友G(2018-02-18):
引用 楼主:
封装的图片是这样的

7楼正解

网友H:
这种图的单都是毫米,d是直径,前面是数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