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通用8051核FLASH系列] [分享]甩掉HC-LINK学习HC89F003

楼主(2017-11-27):
没有找到官方的ISP例程,自己搞了一个,上位机用VB搞的,这样子实验起来要快一些,不用来回插拨DEMO电源线。自动从大到小搜索串口,不插别的VCP自动定到DEMO板上。
点一下烧写按一下复位键就烧好了。

楼主:
板上的SPI测试通过,就是容量太小8KB,电压兼容3.3和5V,页大小32字节
写之前自带擦除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板上的SPI测试通过,就是容量太小8KB,电压兼容3.3和5V,页大小32字节
写之前自带擦除
...

怎么下载这个程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下载这个程序?

用HC-LINK烧到第二复位地址3C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