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分享]
模拟电路中热地和冷地的区别

楼主(2017-11-27):
冷地和热地的区别
地”是电子技术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由于“地”的分类与作用有多种, 容易混淆,故总
结一下“地”的概念。
“接地”有设备内部的信号接地和设备接大地,两者概念不同,目的也不同。“地”的
经典定义是“作为电路或系统基准的等电位点或平面”。

一: 信号“地”又称参考“地”,就是零电位的参考点,也是构成电路信号回路的公
共端 。
(1) 直流地:直流电路“地”,零电位参考点。
(2) 交流地:交流电的零线。应与地线区别开。
(3) 功率地:大电流网络器件、功放器件的零电位参考点。
(4) 模拟地:放大器、采样保持器、A/D转换器和比较器的零电位参考点。
(5) 数字地:也叫逻辑地,是数字电路的零电位参考点。
(6) “热地”: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工频变压器,其开关电路的“地”和市电电网有
关,即所谓的“热地”,它是带电的 。
(7) “冷地”:由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将输入、输出端隔离;又由于其反馈电路
常用光电耦合器,既能传送反馈信号,又将双方的“地”隔离;所以输出端的地称之为“冷
地”,它不带电。

热地就是指地线与市电没有直接电的联系,而冷地反之。也就是说如果是热地,你接触到地线的话会触电,而冷地则不会。
   电视机的开关电源若是热地的话,我们一般称其底板为热底板,在维修此类机的时候就要小心了,在机通电的情况下接触到地线是会触电的。
电视机的热地电压是AC220V,主板所有“地”没有和插座的“地”接通,是独立的,所以维修电视机一般都配备一个隔离变压器以保证安全。
  电视机的冷地电压就是0V,和电源插座的地是接在一起的。
  更具体的论述请参阅电视方面的书籍。
  但是,冷地和热地目前来说好像只用于电视机,而其它家用电器即使在用好像也没有这么突出。工控自动化方面好像没有冷地和热地的说法,因为其电气硬件线路远远没有电子线路复杂。
注意!以下操作可能有生命危险!
  光脚踩在水泥地上,把电视机打开(通电),用湿手去摸电路板直流接地部分,被电倒,这叫热地。
  没感觉,请把电源插头掉转180度,重复上面动作,还是没感觉,这叫冷地。
  "冷地"一般是指可以直接触摸的"地线", 其电位和大地的相同。 由于不带电, 因而成为"冷地"。 这是安全的"地"
  "热地"是指带电的"地线", 决不可直接触摸, 否则会被电击。
  在输入的交流电中, 我们一般称一根为“火线”, 一根为“零线”, 经过桥堆(或二极管)整理后得到直流电。一般以滤波电容的负端为参考电为, 即"热地"。 此时滤波电容的正端为+300V。 此时, 若以大地为参考"地"电位, 来测量"热地"(即电容的负极), "热地"上实际是 220V的交流电波形。
  因此:
  1), 如果你站在地上, 去接触"热地", 由于在"热地"和大地之间有220V交流电的电压差, 你会被电击。 2), 如果你站在木制的椅子上(和大地完全隔开), 去接触"热地", 没关系, 你不好被电击。 你本身跟"热地"的电位相同。 这跟小鸟站在电线上不会被电击的道理完全相同。

网友A:
“热地”:开关电源无需使用工频变压器,其开关电路的“地”和市电电网有 关,即所谓的“热地”,它是带电的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