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5351A,10pin,芯片I2C控制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11-27):
在silicons上下的datasheet写的不清不楚的,下了他所说的配置软件,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全部要写进去,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吗?

网友A:
你直接修改了,写进去就好了。不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直接修改了,写进去就好了。不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

我修改写进去之后出来的频率一直是我所设置频率的1.3倍,不清楚是我设置错了还是怎么样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

网友B(2023-06-12):
用一个for循环写入所有的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