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] 有关压敏电阻和放电管的Pspice仿真

楼主(2017-11-27):
在orcad的Pspice仿真中   有压敏电阻和放电管的仿真模型吗?有的话在哪个库。  没有的话,如何建立仿真模型?

请问一下,你现在有了压敏电阻的仿真模型吗

网友A:
\capture\library\pspice这个目录下  看看是否存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\capture\library\pspice这个目录下  看看是否存在

这里没有,我的压敏电阻已经找到了相应的仿真模型,但是有新的问题:
找到了亚敏电阻的B32K250的lib文件和olb文件按教程添加到库中,放到电路中,运行仿真结果显示为:ERROR(ORPSIM-15108): Subcircuit B32K250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,请教大神如何解决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里没有,我的压敏电阻已经找到了相应的仿真模型,但是有新的问题:
找到了亚敏电阻的B32K250的lib文件 ...

这个还真不知道,难道版本不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