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怎么执行到这儿了

楼主(2017-11-27):
我用STM32F107写程序,发现进到这里了。这是什么情况?刚改了串口3的程序。
请高手指教,谢谢!

网友A:
看堆栈指针和堆栈,是上面一个中断产生了。

网友B:
触发了中断

网友C:
影响了使用?

网友D:
明显开启了某个中断,但是却没有写这个中断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明显开启了某个中断,但是却没有写这个中断函数

中断名写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