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DSP主控板上电程序没有跑

楼主(2017-11-27):
   主控板电源芯片1.9V和3.3V都是由TPS767D301提供,上电后有出现DSP没有跑的情况,再次上电又能好,这种现象随机出现,概率有百分之5左右,请问大神们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???

网友A:
重点查一下上电自复位 是否合理

网友B:
这是由硬件电路设计上引起的?

网友C:
这个具体是啥问题的,,还不很清楚,需要多调试的。

网友D:
主控板电源芯片1.9V和3.3V都是由TPS767D301提供,这个就看该芯片的功能的。

网友E:
DSP 有上电和复位逻辑时序要求, 用示波器捕捉一下, 再验证手册的时序要求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