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12v电路

楼主:
请大家给点建议
如下两个图
1 三极管 能否都能实现开关作用
2  电机我用直流12v电流0.5a能不能驱动
3  电机0用直流12v电流0.3a能不能驱动

网友A(2017-11-27):
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?

网友B:
图1电路有误,PNP管需加静态偏置电阻,否则很容易误动作。图2对驱动电流要求较高,需要考察MCU的输出能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?

一个是300ma  一个是50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