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
要学习嵌入式linux请问买哪种开发板比较好?

楼主(2017-11-27):
毕业几年了,写了几年的单片机程序,请问要学习嵌入式linux请问买哪种开发板比较好?求指教!!!

网友A:
只要能**下去 都很好

网友B:
嵌入式,其实就是ARM+Linux,重点其实是嵌入式操作系统,建议先从单片机做起,了解GPIO、定时器啥的,也理解怎么用C语言操作硬件。然后

再去学Linux操作系统,shell语法等,然后再买一个ARM开发板(初期买2410足够),学驱动开发啥的,建议去星创客学习。学完了以后,做几个驱

动,就可以找工作了。

网友C:
看学长留下来的是4412板子, 也在学习中,嵌入式linux android系统都能跑还不错。

网友D:
如果是入门可以考虑树莓派,价格便宜社区支持又好。不过在此之前建议你先在电脑上装一个 Linux (至少是虚拟机)熟悉一下 Linux 编程。

网友E:
韦东山的教程不错。如果所在公司有嵌入式开发项目,可以考虑逐渐加入,学以致用是最快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