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求芯片推荐

楼主(2017-11-27):
请求芯片推荐,功能需求如下:1、支持USB协议芯片,比如:能支持USB端接入手机后方便调试高手端的APP端口,用于控制芯片的IO口状态;
2、芯片带10个左右的IO控制口,只需要控制输出高低电平功能;
3、低成本低端芯片;
4、不希望用单片机芯片,因成本过高;

如有了解这个需求的朋友请告知,谢谢!

网友A:
你好,未明白你所需要的USB接口是USB HOST还是USB DEVICE。
如果是USB DEVICE,低成本的可用CH340这种虚拟串口芯片,安卓手机端为USB HOST。
如果是USB HOST,这种接口芯片的的性价比还不如个别单片机来得实惠,支持USB HOST的单片机如CH554,价格也可到2元多,这种可以做成基于AOA协议的方式和安卓手机通讯。

网友B:
楼主的需求只有用MCU才是最便宜的。

网友C:
楼主 我有1元以下的单片机符合你的要求   邮件:qhl79@163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