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串口CRC校验程序理解

楼主(2017-11-27):
大神帮我看看这个串口CRC校验程序怎么理解,CRC算法跟网上的一样的crc16吧
//the following is MCU code for CRC16 ,please refer.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RxCountMax 18
unsigned short RxBuf[RxCountMax];
unsigned short TxBuf[10];
unsigned short RxCnt;
unsigned short TxCnt;
unsigned short Rx50msCnt;
unsigned long pAddr1,pAddr2,pAddr3,pAddr4;

//Receive interrupt routine
void voRxIs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short i,CRC_RX,CRC_Tmp;
        RxBuf[RxCnt] = Rx.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cquire data
        RxCnt++;

        if(RxCnt == RxCountMax) {
                CRC_Tmp =  CRC_CHECK(RxBuf,16);          //CRC Calculation
                CRC_RX = ((unsigned short)RxBuf[RxCountMax-1]<<8) + RxBuf[RxCountMax-2];
                if(CRC_Tmp == CRC_RX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ddr1 = ((ULONG)(RxBuf[0x3])<<24)|((ULONG)(RxBuf[0x2])<<16)|((ULONG)(RxBuf[0x1])<<8)|RxBuf[0x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ddr2 = ((ULONG)(RxBuf[0x7])<<24)|((ULONG)(RxBuf[0x6])<<16)|((ULONG)(RxBuf[0x5])<<8)|RxBuf[0x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ddr3 = ((ULONG)(RxBuf[0xB])<<24)|((ULONG)(RxBuf[0xA])<<16)|((ULONG)(RxBuf[0x9])<<8)|RxBuf[0x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ddr4 = ((ULONG)(RxBuf[0xF])<<24)|((ULONG)(RxBuf[0xE])<<16)|((ULONG)(RxBuf[0xD])<<8)|RxBuf[0xC]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xCnt = 0;
        }
        Rx50msCnt = 0;
        //to add--Clear Receive Data Register Fll flag;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Transfer interrupt routine
void voTxIsr(void)
{
     if(TxCnt <= 9){
                Tx.Register = TxBuf[TxCnt];
                //Clear Tx interrupt flag
                TxCnt++;
                if(TxCnt >= 1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interrupt disable
                }
   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Monitor routine Execute every T Period time
void voMonitor(void)
{
        unsigned short ChxData[4],CRC_Tmp,i;
        Rx50msCnt++;
        if(Rx50msCnt >=500) {
                Rx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Rx50msCnt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ChxData[0].sw = *(unsigned short *)pAddr1;
        ChxData[1].sw = *(unsigned short *)pAddr2;
        ChxData[2].sw = *(unsigned short *)pAddr3;
        ChxData[3].sw = *(unsigned short *)pAddr4;
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{
                TxBuf[2*i+0] = ChxData[i].sb.low;         // ch[i] low byte
                TxBuf[2*i+1] = ChxData[i].sb.hi;          // ch[i] hi byte
        }

        CRC_Tmp = CRC_CHECK(TxBuf,8);
        TxBuf[8] = CRC_Tmp&0xff;
        TxBuf[9] = CRC_Tmp>>8;

        //send first data
        Tx.Register = TxBuf[0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nd begin
        //Enalbe TXD interrupt
        TxCnt = 1;
}

网友A:
从来没用过这个的,是不是OUT了。

楼主:
串口数据发送的CRC校验,理解起来有点晕,接收到数据进行校验了后面为啥又要发送

网友B:
串口有必要用CRC校验么?

网友C:
还是建议楼主主动区看看MODBUS-RTU协议;
或者看现成的FREEMODBUS协议代码;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串口有必要用CRC校验么?

针对协议的,一般都要加校验哇

网友B:
中断里尽量不要做太多的事情,能放在外面的,都要放在外面。

网友E:
接收到数据进行校验了后面为啥又要发送

是不是校验正确了,会有返回值,就不在发送了

网友F:
http://www.21ic.com/tools/HotPower/HotWC3_V1.23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