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PGA]
新手,V6 MIG ip核 报io口不够

楼主(2017-11-27):
最近新接触fpga,使用的v6 ML605的DDR3. 使用ise生成的example design中的ucf,跑不过map。
问题:
1、出现将近700个io口占用,一个mig需要这么多io口吗?我在ucf中最多只看到100个引脚约束。
2、ise提示我Place:834 - Only a subset of IOs are locked. Out of 702 IOs, 121 are locked and 581 are not locked.
我如何知道哪些引脚不被locked?我要怎么约束引脚呢?

谢谢!

网友A:
用了多少IO得看你的模块顶层的端口,而不是ucf,端口有,ucf没有,照样会分配管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