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波特率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27):
我用STM32F107VCT6写串口程序。波特率设为9600.
可是用示波器看,一位300多微妙,时间不对。
是不是要设置时钟啊。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波特率对的上啊?谢谢!
我外部晶振8M

楼主:
我加了这一段程序:
void RCC_Configuration()
{
  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;
        RCC_De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
    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?
        HSEStartUpStatus=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        if(HSEStartUpStatus==SUCCES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(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);             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FLASH_SetLatency(FLASH_Latency_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
                RCC_HCLKConfig(RCC_SYSCLK_Div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AHB??=????
                RCC_PCLK2Config(RCC_HCLK_Div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APB=HCLK
                RCC_PCLK1Config(RCC_HCLK_Div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PB1=HCLK/2
              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RCC_PLLMul_9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LL??????????,????*9   72MHz
        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PLL?????
    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==RESET);
    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PLL????????????;
                while(RCC_GetSYSCLKSource()!=0x0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??PLL??????????????
    }
}依然一样。把波特率改成19200,发现一位的时间是150多us。

楼主:
初始化程序:
void UART4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 );

        /* Configure USART2 Tx (PC.10)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-pull */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  /* Configure USART2 Rx (PC.11) as input floating */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1;
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UART4, ENABLE );
        RCC->APB1RSTR|=1<<19;   //¸´Î»´®¿Ú4
              RCC->APB1RSTR&=~(1<<19);//Í£Ö¹¸´Î»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 = 9600  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        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          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             = USART_Parity_No 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              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(UART4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ART4_IRQn;     //UART4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ART4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 USART_Cmd(UART4, ENABLE);
}

网友A:
根据手册给的公式计算。

网友A:
难道那边接收不到数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难道那边接收不到数据?

可以收到,数据不对。
要修改STM32F10X.H里的一个外部时钟频率值。
原来是25000000,改成8000000就好了。

网友B:
设置波特率的时候 根据系统时钟配,即先获取时钟,在计算寄存器值,这样的好处:改变系统时钟,无需重新计算寄存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收到,数据不对。
要修改STM32F10X.H里的一个外部时钟频率值。
原来是25000000,改成8000000就好了。 ...

原来对应的晶振应该是25Mhz的配置,改的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