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编程] CCS6提示DSP已经连接,但是下载不了,提示芯片lock,怎么办

楼主(2017-11-27):
   我的问题如标题所述:

   背景:
          DSP板卡是别人的,想重新开发程序,把DSP中的程序擦除掉,然后下载自己的程序。开发环境是CCS6,仿真器可以连接上DSP,但是下载不了,提示芯片lock,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?

  可能是:
         1. 这块DSP已经被别人加密了  或者是lock了,怎么区分呢?

         2. 针对加密和lock,怎么能擦除,重新下载程序呢?

网友A:
建议换一片控制器    需要知道密码

网友A:
如果全写0了     那就没办法了   知道密码都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全写0了     那就没办法了   知道密码都不行

有什么方法擦出dsp的程序,比如通过配置管脚电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什么方法擦出dsp的程序,比如通过配置管脚电平

没有   只能自毁  呵呵
因为任何flash擦除都是需要命令等操作

网友B:
你可以先下载一段只工作在ram里的代码,然后再试试能不能擦除

网友C:
这种应该是废了换新的DSP

楼主:
没找到解决办法,重新更换了DSP芯片,成本增加了不少

网友D:
这个是不是需要解锁程序下载端口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是不是需要解锁程序下载端口的?

芯片通过程序加密了,不知道密码的话,没法擦除芯片

网友E:
我也是初学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