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关于STM32F4定时器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27):
自己在做一个定时器计数实验,使用的是EXPLOER开发板。 使用定时器2的外部时钟源模式2来记录外部输入的脉冲个数,可是每次t=TIM->CNT的数值都是初始化的那个值,就是说计数器根本没有记录外面输入的脉冲数,(使用STM32F4的一个IO高低电平反转模拟脉冲),对照着开发手册看了很多遍,感觉代码并没有什么问题,具体代码如下,请大神们指点迷津啊!感激不尽!
void TIM2_Init(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;
      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A,ENABLE);        //GPIOA时钟使能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TIM2,ENABLE);                //TIM2时钟使能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IN;        //端口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=GPIO_OType_PP;        /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GPIO_Pin_0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=GPIO_PuPd_NOPULL;        /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10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A_0
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=TIM_CKD_DIV1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=TIM_CounterMode_Up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eriod=0xFFFF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Prescaler=0x00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.TIM_RepetitionCounter=0;
        TIM_TimeBaseInit(TIM2,&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); //定时器模块基本配置

       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(TIM2,TIM_TS_ETRF);        //外部触发输入ETRF
        TIM_ETRClockMode2Config(TIM2,TIM_ExtTRGPSC_OFF,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,0);        //不分频,上升沿

        TIM_SetCounter(TIM2,1000);
        TIM_Cmd(TIM2,ENABLE);
}

void RUNNING()
{
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F,GPIO_Pin_9);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F,GPIO_Pin_1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F,GPIO_Pin_9);
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F,GPIO_Pin_10);
        delay_ms(1000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32 t=0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 uart_init(115200);
        delay_init(84);
        TIM2_Init();
        LED_Init();

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UNNING();
                t=TIM_GetCounter(TIM2);
    printf("脉冲计数值t=%d\r\n",t);
        }
}

楼主: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A,GPIO_PinSource0,GPIO_AF_TIM2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AF;        //端口模式

网友A:
应该用计数器模式吧。

网友B:
这个问题,用普通单片机很容易解决,用这种高级的做,就麻烦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用计数器模式吧。

问题解决了,端口复用定时器2,端口模式复用模式。之前参考网上例程,IO基本都是直接配置成Input模式,那样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端口复用定时器2,端口模式复用模式。之前参考网上例程,IO基本都是直接配置成Input模式,那 ...

对,模式没弄对,里面就没法搭上正确的通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