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m32f407正交编码器计数问题

楼主(2017-11-27):
    stm32f407正交编码器接口,程序已经可以计数,但是不管怎么设置都是A相的上升沿下降沿都计数,即一个正交脉冲会计数2次,不知道stm32程序是不是只能这样,如果1个正交脉冲计数1次,是不是只能自己除以2,不能通过设置寄存器实现,还请指教下,代码如下:
  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TIM_TimeBaseStructure;
  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;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//引脚初始化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  if (encoder->PhaseA != RT_NULL)
    {
        gpio_rcc_enable(encoder->PhaseA->gpio);
        /*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encoder->PhaseA->gpio_pin;
        GPIO_Init(encoder->PhaseA->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}
    if (encoder->PhaseB != RT_NULL)
    {
        gpio_rcc_enable(encoder->PhaseB->gpio);
        /*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encoder->PhaseB->gpio_pin;
        GPIO_Init(encoder->PhaseB->gpio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}
    //TIM初始化
    tim_rcc_enable(encoder, FALSE);

    /* Timer configuration in Encoder mode */
    TIM_DeInit(encoder->TIM);
    TIM_TimeBaseStructInit(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 0x0;//No prescaling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 0xFFFF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lockDivision = TIM_CKD_DIV1;
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CounterMode = TIM_CounterMode_Up;
    TIM_TimeBaseInit(encoder->TIM, &TIM_TimeBaseStructure);
     //这里如果设置为TIM_EncoderMode_TI12,即1个脉冲计数4,否则1个脉冲计数2
   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(encoder->TIM, TIM_EncoderMode_TI1, TIM_ICPolarity_Rising, TIM_ICPolarity_Rising);
    TIM_ICStructInit(&TIM_ICInitStructure);
    TIM_ICInitStructure.TIM_ICFilter = 10;
    TIM_ICInit(encoder->TIM, &TIM_ICInitStructure);

    // Clear all pending interrupts
    //TIM_ClearFlag(encoder->TIM, TIM_FLAG_Update);
    //TIM_ITConfig(encoder->TIM, TIM_IT_Update, ENABLE);

    TIM_Cmd(encoder->TIM, ENABLE);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分频了?自动除以2,如果不行,就直接移位一下再赋值使用也行啊。

网友B:
能软件解决的,就多一行代码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