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数据转换器-信号链]
PGA411-Q1管脚问题

楼主(2017-11-27):
OCOS OSIN是余弦增益输出和正弦增益输出,用于诊断输入的正余弦信号,内部已经有寄存器对OCOS OSIN的进行判断了,为什么还要将其通过管脚输出?输出和什么相连接?
这个图是输入信号过压欠压判断,我理解的过压就是输入信号大于0.9*VCC,欠压小于0.1*VCC,但这个图存在过压阀值和欠压阀值可调的区域,过压阀值可调区0.75*VCC-0.9*VCC,欠压阀值可调区0.1*VCC-0.25*VCC,也就是说通过寄存器我们可规定不同的过压和欠压阀值,为什么要规定不同的过压阀值和欠压阀值?
COMAFE是模拟前端共模输出,内部大多数模拟信号以此为基准电压,在其值上下波动,通过管脚将其输出有什么作用?

网友A:
OCOS OSIN是余弦增益输出和正弦增益输出, 但输出能力很弱, 应该是用作测试的. 反映输出给旋变的激励信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