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控制12V风机开关电路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7-11-28)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第一个图电路3.3v串10k电阻不需要,通过单片机直接控制就可以了,

网友B:
第一个图如端口是PP输出的,不需要上拉。如果OD输出的必须上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图电路3.3v串10k电阻不需要,通过单片机直接控制就可以了,

这个上拉我是想在上电的时候默认为MOS管为关闭

网友A:
加上拉,单片机怎么控制开关啊

网友C(2018-02-18):
都可以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