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再问液晶显示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27):
我用STM32F107VCT6开发一款产品,用到LCD16032。原来就有点鬼影,现在更厉害了,显示的简直不能看,全是乱码。
我发现一个问题,有一个lcd16032.c文件,还有一个lcd16032.h文件。
工程中都有,在主程序中也包含了,但是编译有警告。
而且在主程序中显示的也好像不对。

再有,在有关LCD的程序那儿单击右键,选择Go to Infinition Of XXXX
,也不能跳到定义的地方显示如图:
请高手指教,是不是这儿有问题?如何解决?谢谢!

网友A:
初始化对了吗?

楼主:
应该对了,原来有显示

网友B:
供电问题吧,我用的好好的

网友B:
电压是不是太高了。

网友C:
不是有个地方通过电阻还是什么的调整对比度吗,应该是那没设置对。

网友D:
会议讨论事项:
2011年1月份LCD厂商 更新09版本规格后,用户端无变更主机程序,都是V061,1月份~11月份的LCD显示正常,保留的样品显示也正常,为什么2011年12月份至现在的2批LCD显示异常?

==>LCD厂商的答复如下:
LCD 玻璃的电压值一直控制在规格:11.8+-0.2V范围内,但2011年12月份之前的电压值控制在中上限(即11.8~12.0V),而12月份及之后的电压值控制在中下限(即11.6~11.8V),客户的主机程序固定不变(施加的电压在其LCD规格电压的偏上限甚至超出其上限规格,即11.93~12.16V); 当LCD电压值控制在中下限(即11.6~11.8V)且施加的电压在其LCD规格电压的偏上限甚至超出其上限规格时就会出现显示偏深、阴影等异常现象。
LCD厂商建议解决方法:
将客户的主机程序修正,将其施加给LCD的电压值控制在11.8+-0.1V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有个地方通过电阻还是什么的调整对比度吗,应该是那没设置对。

无法调整对比度

楼主:
现在好了,加了读忙信号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现在好了,加了读忙信号

没想到忙也可以导致这个情况。

网友E:
不读忙就不行了?好奇怪